怎么解释无充电全黑,无爆光全白?

楼主(2011-04-12):
充电辊无充电打印出来就全黑,无激光打印出来就全白,怎么理解呢?

网友:
我简要的说一下,先是充电辊给硒鼓上负电,激光曝光后,曝光的地方点位会往0伏上升,具体多少我不知道,然后显影辊已经有粉了而在显影辊上接有一个电压,排斥粉到鼓上,电位很负的不会沾粉,而电位接近0V的地方会吸附有粉,在转印后经过定影处理,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我的理解,

网友:
从表面电荷的有无的角度来说,充电辊应该叫消电辊更准确些。

网友:
不会吧,我只在复印机上见过消电灯之类的去除残余静电的,充电就是充电,消电不是充电

网友:
先说说你这句话从哪来的?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图片(很多,但不合适或错误),就自己做了一个,快累死我了。
首先,是不是“充电辊无充电打印出来就全黑”,我不是很确定,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这个图来解释激光打印机成像原理,忽略了无关细节。
具体的过程,我认为图上已经标注得很清楚,所以不再过多解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大家都知道吧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绘图1.files

网友:
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图片(很多,但不合适或错误),就自己做了一个,快累死我了。
首先,是不是“充电辊无充电打印出来就全黑”,我不是很确定,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这个图来解释激光打印机成像原理,忽略了无关细节。
具体的过程,我认为图上已经标注得很清楚,所以不再过多解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大家都知道吧。)。

网友:
抱歉,添加图片出了些小差错,请版主帮忙删掉发错的恢复。

网友:
感谢8楼兄弟,让我对打印成像的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

网友:
似懂非懂

网友:
8楼你辛苦了。这个图做的太好了。

网友:
如果能真正看懂这张图,功夫也差不到哪去。呵呵

网友:
充电辊无充电打印出来就全黑:是因为鼓表面没有负电荷磁辊带有负的显影偏压,磁辊上的粉都排拆到鼓芯表面所以全黑。无激光打印出来就全白:因为充电辊给硒鼓表面充上了负电荷当无激光给硒鼓表面曝光鼓表面的负电荷大于磁辊的显影偏压,磁辊上的粉无法排拆到鼓表面,所以全白

网友:
楼上解释的精辟,受用了。。

网友:
做的 很好  非常漂亮

网友:
收藏了,这图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