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和N

楼主(2011-04-12):
P和N 。这个和三极管类似,P沟道MOS的导通条件是栅极电压比漏极电压低5V以上,N沟道MOS的导通条件是栅极电压比源极电压高5V以上。记住这句话

网友:
5V的说法不确切,,,它不同于普通的三极管,因为普通三极管导通时是PN结的正偏置,所以一般是0.6~0.7V,,,而MOS是电压控制元件,,所以不同的控制电压,其导通程度是不一样的,,具体的导通情况可参考其DATASHEET

网友:
SI4431 在VGS电压3V多一点时,电流就可以达6A了,,

网友:
IRF是个双N的MOS管,
25C时,Q1 3V已经有10A多了,Q2 在3V时已经10A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