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膜起层怎么补?

楼主(2011-04-12):
经常遇到加焊GPU后依旧花屏的烂显卡,用BGA拆下后总发现这类显卡焊膜起层,弱弱的问一下,焊膜起层怎么补,这种是七彩虹8500GT的烂显卡(只有散热片没风扇的那种),都不如其他品牌的7300LE、GS,怎么拆怎么焊都不会起层
显卡

网友:
我好像没碰到过起层。。

网友:
线没断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对啊
起层应该是温度不够吧

网友:
哥们,我们直接报废

网友:
温度不够吧,在上部加高点温/

网友:
温度270,持续时间50秒,还不够吗

网友:
两个字,报废。

网友:
没办法,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