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l2-e

楼主(2011-04-12):
主板不开机,接绿线地线不跑码,南桥未坏IO换过,求解决办法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时钟,复位

网友:
强制开机不跑码是把?
不跑码你换了IO干嘛呢。

网友:
CPU的工作状态正常了吗,时钟,复位都到了吗,

网友:
测PG无电压,求如何维修

网友:
量电源管理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没人能帮你,提供的资料太少了。
测PSON上有没有电压
测PCI-14脚有没有待机电压
查开机电路
====

修板最好要有维修思路

网友:
行CPU假负载测复位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