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待机0.01不开机

楼主(2011-04-12):
客户送来一台T42机器不开机,待机0.01不开机,待机偏低正常应该是0.03,于是拆机测电压看到3M 5M 1.2M 1.8M 1.5M 都正常 -,M电压都有为什么待机还不对呢?原来PMH4 H8 后面进过水有水迹的,处理干净以后,在开机还是老样子。开始查键盘上的PWRSWITCH有3.3V触发后可以给到H8和PMH,按理来说3   5V都正常了,PMH4应该是好的,但是我在想该部位进过水会不不好呢??刚好我手上有一块料板就拆过去,还是一样的,于是在把H8也一块换了还是一样的 。没办法还是老实来查条件咯。想想不开机南桥也是有关系的啊?于是来查南桥晶振没有电压,也没有波形。仔细一查还有RTCVCC也没有,一量表响个不停,难怪不开机, 拿掉电容C287还是短路,电阻R254阻值是1K另一脚也不短路。最后判断SB坏了,换后待机0.03正常开机了.修这台机器的时候走了一个弯路就是我看到进水部位在H8后面,主观上认为问题出在那一块。其实安时序查的话早就解决了。看来以后修机器不要过多去想当然。

网友:
看来我要看看我的R51了 也是进水了 无线网卡线面的芯片烧了 我更换后还是老样子  没有思路了  看来要查查图纸了

网友:
南桥烧了,待机应该偏大才是呀,什么会偏小呢

网友:
电压都来了,应该南桥就好了。

网友(点评):
南桥有很多模块组成的,一部分坏了是很常见的

网友:
万恶的DBM。。

网友:
楼主不要厌恶DBM,造就了多少人的赚钱梦

网友:
南桥的3M 5M 1.5M到了吗。要是你的电压没有加到SB就会造成待机电流小。

网友:
恭喜楼主最后修好了。修笔记本就是要按时序一步步的查。

网友:
这就是有待机电压,没有待机电流吧,我之前修过2个,一个是换TB62501好的,一个是换南桥好的。测一下TB62501的51脚有3.3V没有,如果没有,就换骂骂俏试试吧。如果有就换TB芯片。

网友:
是这样的,没有电压南桥就有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