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开机不显

楼主(2011-04-12):
今天接到一台CQ45 的机器,是INT带独显的机器,接上原装电源可以触发,出了3,3V.5V.其他电压都没有出来,1.8V.2,5V都没出来,请教各位这个机器的开机时序.
谢谢

网友:
能把此机器的BIOS文件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给我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可以到HP官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更何况我没有编程器,不好意思

网友:
是不是把程序搞错了  我是说的是BIOS程序啊

网友:
官网下的有些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BIOS也能在官网上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网上下嘛,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就有的嘛
版号是好多?我看哈我这有没有

网友:
有谁知道CQ45的上电时序

网友:
今天做了一个CQ45的显卡

网友:
我也想要啊!

网友:
每个机子的图纸第一页或者第二页都有上电时序的,有的在最后两页

网友:
有图不就可以自己看时序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CQ45 不显示,外接一切正常,可屏上连个背光都没有,还不知道该在哪下手呢

网友:
外接显示,内接显示,要是NV的显卡就直接加焊显卡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干了再说别的

网友:
电流怎么变化的楼主可以说说吗

网友:
注意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看EC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时序很重要

网友:
查供电了要

网友:
这种机子屏线老实断,量量屏线再搞显卡

网友:
最好就是找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凭的问题了,我貌似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都没出来,不会是屏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  外接正常  屏无显 无LCDVDD   修不出来啊  这应该是通病 有修到过的兄弟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一定,只能说屏的可能很小。如果屏线有几条是断的话,就是这样子了,今天碰到一台CQ40的机子,就是屏线被剪断了三条,外接都是正常的,弄的我以为一直是显卡问题

网友:
纠正下,也不知道是吧是被剪断的,但是屏先前被人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