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接到一台DELL D600不开机

楼主(2011-04-12):
本人接到一台DELL D600的笔记本电脑,待机电流0.036,开机键有5V,两个初始3V,5V都有,就是触发后3V.5V的两个电感就是没有电压出来,查得我头晕,MAX1632的22PIN有19V,23PIN没有,有哪位大师指点下小弟,感谢

网友:
是后面短路吧

网友:
兄弟不要这样说,想挣他也要对人有帮助吧,不过还是感谢你顶下我的贴

网友:
你的就是RUN电压没有出来,所以照成你不能运行,你得先查查15V有没有,再看看超控的信号有不。

网友:
看SMSC的IO芯片有不有工作阿?

网友:
你的就是RUN电压没有出来,所以照成你不能运行,你得先查查15V有没有,再看看超控的信号有不。
兄弟,你说的15V是哪供出来的,我今天看到了那个15V,能不能说具体点,“RUN”电压是哪个芯片的

网友:
EC没有发出SUSON信号给1632  先查查EC的工作条件吧,你可以找个DELL的上电时序看看

网友:
搞错了,本来想谢谢大家的

网友:
我感觉这说的很对,芯片正常工作的条件没有满足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
对照图纸看看23脚电压是哪里来的,先修他。基地里有图纸。

网友:
应该是后面保护了,好好查查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这些与使能有关的信号,看是哪个缺了
15V在这里

网友:
有短路可能是三V,看是不是蓝桥哦。

网友:
我还以为笔记本上没15V

网友:
你们说的我真是搞不懂。。看来我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EC容易出问题这个机器

网友:
老古董的板板

网友:
真是感谢大家这么积极发言,我现在修好了,修好后才看到后面这些大哥给的“力”,今天查得我头都大了,终于查到了,跟“豆腐刀”大哥说和问题是一样的,还有很多大哥都说得挺好的,在这我要感谢基地,我在基地下了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