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关机

楼主(2011-04-12):
请问一下高手,电脑自动关机(黑),像直接拨了电源一样,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掉电 你的机子能亮么 亮能进系统么

网友:
台式机很有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过一会是否还能再开启,查看一下散热情况,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典型的电源问题啊  很正常的 事情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散热做得不好  温度太高   CPU自我保护了

网友:
看是否关了后会自动开机还, 要是会的话换个电源拭下。要是换了电源还是看下CPU风扇和机箱的重启键是不是按下了没弹出来,我有一次就是一个客户按下后弹不起来就一直重启.

网友:
换电源,查散热。我碰到过一台机器。玩着玩着直接关机。最后把杀毒软件给卸了就过来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电源是什么牌子的,一般的杂牌不给力。当然有必要清下bois

网友:
天气热了,最近有好几台机器都这样,把CPU风扇取下清理灰尘,加润滑油,再把原来的硅脂擦干净涂上新的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还有cpu散热。  风扇看看转的好不好。 你说的也不清楚,是能开开机玩一段时间还是就开不开机,我哥们有一电脑,玩十分钟不到,就关机直接断电。我看他cpu风扇转的不好。你去换个散热器吧,  他也没有空换。 最后你猜怎么了 。  他把杀毒软件卸载了。 就过来了。  我问题别的没有了吗。他说没有。  就卸了杀毒软件就不断电了。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

网友:
明显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功率不够和CPU散热不好造成的了啊,是不是使用了大程序,电流大,CPU保护了啊

网友:
CPU温度35度,正常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子的问题,多谢大家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