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

楼主(2011-04-12):
这机器拿过来不开机,拆机拆成光板子能开机,装CD壳都能开,屏上上去了能显示,也就没怎么在意了就只要锁下背面的螺丝了,装好了不开机了,再一点点的拆还是不开机,最后拆成光板又能开机了,再装把背面的螺丝全部打完了,还照样能开没锁那么紧螺丝,再者貌似装 下无线网卡的信号线不能开机了,有那位大侠见过这样的问题,指教下

网友:
貌似,不确定吗?没碰到插信号线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