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内存过一半,还是没过显卡?

楼主(2011-04-12):
今天接到一客户板,触发不显,在内存的AD线上看到有方波强烈的抖动2下。电流从1.1----1.28----1.2--1.3----1.4---1.5-----1.6----`1.7一直到2A掉电!
请问大侠们是什么原因照成电流这样升发?
还有就是到底有没有过内存,还是内存过一半,还是没过显卡??
以及如何看示波器是否过内存和显卡????
求大侠们了!!再次先谢了!不懂的不要随便乱发言!

网友:
最好的还是要找个好的机器对比下才能准确判定。不然只能估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电流一直往上升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电流应该不对~~~~~~~ 你的CPU 发烫很快  电流不正常~~~   应该有个明显的跳变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