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后出现红绿蓝三种彩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12):
一台19寸液显驱动板坏,换用鼎科2621免程序通用驱动板后开机出现红绿蓝三种彩条,之后黑屏,屏电压跳线5伏正常,另一组跳线也试了要么白屏要么就是彩条。因为是新手第一次换板没有经验,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是怎么回事,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2621的板子不了解。接上信号线了吗。不接的话,就是红,绿,蓝,白。相互交替闪烁的!

网友:
接了,不是交替闪烁,而且是左亮右暗。

网友:
重点  看看指示灯什么 颜色,是不是没有 检测到 H  V 同步信号

网友:
换免程序驱动板,屏线要换通用屏线,原装线不能用。

网友(点评):
赞成你的观点。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估计是屏线不对

网友:
免程序的通用板要跳线的,楼主你把那个跳线多跳几次看看,应该是可以的,不然就是你屏挂了。
个人觉得免程序的通用板不怎么好用。还是乐华的2025通用板好一点,一刷就亮屏。

网友:
好像19的不用跳线吧,最好换通用屏线,接信号线开机,再看看

网友:
估计是程序不对,重新刷一下程序.

网友:
屏是好的,而且用以前的板子可以工作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就没反应了,指示灯也不亮,测驱动板工作电压正常,换通用板都是成套的,屏线也新板子一块带的,只是装上去之后感觉很松,是不是通用的屏线都这样啊,还是板子程序不合适,苦恼中。。。

网友:
你跳线对了吗,电压要跳到5V,程序要跳两个,最左边跳一帽,最右边跳一帽,中间的两针不要跳,就是19寸的程序

网友:
单跳最左面是14.1正屏,单挑最右面是17正屏,单跳中间没研究过,有单挑中间的朋友记得回复我一下

网友:
有二种可能:1。程序问题  2,屏线问题
2621的板子应该有5组跳线,每组试一次,再组合试一次看看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依照12楼的做法明天偶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