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放CPU才出CPU复位

楼主(2011-04-13):
经常遇到板子一定要放真CPU才出CPU复位,放假负载只出南桥复位,我想问一下主板是通过侦测什么信号知道放的是真的CPU而不是假负载?
今天修到一片775板,内存过后挡0b,未显示,此板不上网卡就会挡这个代码,换几个网卡不OK,判断为南桥问题,换南桥后正常跑码亮机,谁知关机后再开机竟然不跑码了,偈尔又可以跑码,试到后来干脃不跑码了,灯座测量总线是通的,上假负载除CPU复位没有外其它未见异常,南桥的复位是OK的,上真U测CPU复位点没有复位,此时CPU发热很快,南北桥都压了也一样,难道我做南桥把北桥弄虚了?它们相隔好远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有点棘手,检测下所有的复位电路,同时再跑下线路吧!!

网友:
还真不明白,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了,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CPU座是虚的还是实的。灯座有时量的不准啊。

网友(点评):
CPU没复位,我是在板子上量的,所以才想问一是侦测哪个信号使北桥出CPU复位。然后再查。

网友:
南桥都干了,再干一次。不行干北桥。现在应该是胆子大点。

网友:
原来这样啊。我也试试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