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芝要屡清电池才能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东芝的电脑,可以开机,电流不过显卡,因为是日本机嘛,先清下电池再说,清完,好了,一切正常。可现在又返回来了,结果一样,又清下电池,又好了,因为是返修,所以检查了一下,拷机一切正常,在关机的时候,有个程序没关,提示是否要强制关机,一点是,结果看到电源电压马上被拉底,电流大到报警,赶紧拔电源,重开机,电流不过内存,又清下小电池,又好了,这下郁闷了,系统也会弄成硬件坏?还是哪软性击穿?

网友:
查一下电池旁的电路,再就是南桥了

网友:
你说的清电池是不是给CMOS放电啊

网友:
先查一下CMOS电路和CMOS电池,如果没问题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南桥,或者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碰到的是南桥故障,不过没有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