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 pc 装上显卡驱动 就蓝屏??

楼主(2011-04-13):
eee pc 装上显卡驱动 就蓝屏 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硬盘是新的 刚刚装上系统 只是装上intel 的显卡驱动 重启的话就马上蓝屏,装了3次系统了 bios也升级了 还是一样的毛病 笔记本是 asus eee pc 1005pe. 谢谢

网友:
进PE更改下屏幕刷新率试试  不行的话考虑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是屏幕的问题我晕 弄到最后 我真的没择了 我就想换个屏试试  因为客人拿来的时候屏幕是坏的 我换的屏 可能不兼容 换好测试 ok 了 我晕 蓝屏还和屏幕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