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电流跑到0.67

楼主(2011-04-13):
昨天修一台x32的机子,本来是能点亮,无声音的,我试了接口有短,换了声卡不行,又换南桥,结果电流上不去了,插debug卡8589,加焊内存,故障依旧,重做北桥还一样,无语,请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85应该是安全芯片报错吧,此机又安全芯片吗?如果没有的话,也许你换上去的南桥以前在别的机子上有安全芯片的,你应该再换个南桥才对。

网友:
问题应该还在声卡上

网友:
现在是换了南桥后连触发都不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又把原来的换回来了,电流还是0.6,我查了一下此机不带,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安全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时候诊断卡有跑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还是8589

网友:
首先问下LZ在系统下能发现声音的硬件吗?如果能的话可以测下功放开下正常不!~功放话的也没有声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再换个南桥吗?

网友:
没,只是重植了两遍

网友:
是内接无声音,还是外接无声音,定一下位再修,会事半功倍的,

网友:
安全芯片错误吧 。是不是没有放安全芯片啊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台,也是 0.6A,难道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机子没人动过啊,芯片肯定都在啊

网友:
重新更换一个新的南桥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没换号 或者是做爆了 南桥坏 一样跑85 89

网友:
只要确定南桥没有问题,就看有没有掉件了

网友:
会不会是安全芯片

网友:
跑85是不是你有个红外小板没装哟?这个小板没装就是跑85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