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楼主(2011-04-13):
X200开机运行程序后会吱吱响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 问题啊

网友A:
不是
硬盘换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A:
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A:
具体就不知道啦,我查拉很久都没查到

网友:
是风扇的问题吗?

网友A:
不是,我可以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喇叭呢 有杂音也有可能

网友A:
我也查过拉,试过啦还是一样

网友:
CPU供电电源的磁芯呢

网友(2012-08-07):
会不会是电感虚焊发出的蜂鸣声呢?

网友(2012-09-27):
难修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