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看PPS怪问题

楼主(2011-04-13):
同行拿开一快ASUS主板能正常点亮能上网.问题就是在看PPS就是显示画面花屏就是节目花屏其它桌面是正常的.系统换个,驱动也更新过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
取消硬件加速。。。渲染设置等。。。。。。。。。。。。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啊 ? 集显那你就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显卡老化,将显卡降频可以暂时解决,最好换显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别的在线视频也这样吗,土豆啥的

网友:
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