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32A

楼主(2011-04-13):
主板声音:前置AC97输入输出正常,而主板上的声音输出可以,输入就没反应?前面的音量比后面大
主板

网友:
到官网下个驱动试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装对吧,楼上说了,去官网下个原驱动试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查查声卡部份,看看后面接口有没有坏。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HD的声卡,注意BIOS里的设置,还有HD音频设置.

网友:
楼主“快乐之后”说的有理,上次一个华硕的板也是这个问题,最后就是设置的问题,
不过这个还没搞好

网友:
驱动要是对了 可以看看BIOS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