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440T笔记本,怪问题!

楼主(2011-04-13):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说单独用电池用
笔记本
,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会经常重启,蓝屏死机等,他换过硬盘,内存,适配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我重新加焊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有IO芯片,后来测试了2个小时,没有出现过问题,客户拿走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此问题啊!请高手回答我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把cpu供电场管换掉,可能是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我想应该是哪里有虚焊的了,既然用电池正常使用,说明主板没有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