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华硕主板就用533频率的内存吗

楼主(2011-04-13):
主板  华硕P5SD2-TM/S    775的U  2代内存    来是的故障是U短路   修好U供电后  不过内存  看网上有这块板子只支持533的  我用667 和 800的 插上后 不自建 且 复位狂闪   不插内存跑C1   我没有533的条子试 , 敢问这班子是否只支持533呢   BIOS刷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上管网查下就知道了,管网上面说得很详细的。
网上看的说支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1808829.html

网友:
内存不支持就出过这样的现象,以前组装机器的时候就是不兼容,有的必须要对应的内存才行。如果你的主板确实是内存问题的话,应该是是要533.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