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异常

楼主(2011-04-13):
我有台显示器.突然开机显示变得有点维红.有时又是正常的.我拍下又会正常.是哪坏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虚焊

网友:
控制红色的虚焊了。加加焊就好了。

网友:
里面有零件虚焊了

网友:
哦. 具体位置在哪个地主.能不能附个图.描述下

网友:
你先看看是VGA线的事不是 我遇到过发蓝的 都是VGA头那的事

网友:
一般是虚焊引起的,还有把线插好

网友:
一般是视放芯片虚焊,在尾板那里。当然也不排除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照你所说 拍下就好   如果不是信号线的问题  把虚焊的地方补好应该可以了  如果是某些牌子的CRT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的是长城G788F的显示器 能告诉确切的位置吗。

网友:
尾板上驱动电路,大功率元件焊点开裂,开机在黑暗中加震动可能看到亮光,严重的在光线好的环境下肉眼就能看到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