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硬盘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1-04-13):
我有2块日立的80g的IDE接口的硬盘 。。分区格式化。。用mhdd检测一切正常。无论怎么样就是做不上系统。。。就算用Ghost到百分百了。。从新启动安装的时候也会蓝屏。。 再不就是到不了百分百 就出错。 。不是光驱和光盘的问题 。我安装。。安装版的系统也无法完全拷贝文件。。但用来做从盘。。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位见过这问题的 。。给说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不兼容,看是在所有主板上是否都这样

网友:
日立硬盘本来就不好,质量不行。建议换个硬盘吧

网友:
假如硬盘和光驱真的没有问题,就是兼容问题了,你去bios设置下,看看行不、

网友:
没办法,我也有一块希捷250G的笔记本硬盘,装XP也这样但装win7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低格试试,我有块硬盘也是这样低格好了。

网友:
补充下。 这两块硬盘都是在从新写过主引导后。。出现这个情况的。 。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没搞懂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做2003系统就没问题,你可以试试做成2003或WIN7系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做个2003的看看吧。。。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用的是什么机子做系统。我用DV2000做XP就蓝屏,跟你一样的情况。最后做WIN7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