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显卡问题,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13):
记得第一次修T60显卡 大家都懂的。。。后来高温强行取下来成功了,但是返修了。。最后觉得反正取下来这么麻烦,不如就轻轻的加焊一下。结果也成功了,我就在想这样会不会返修哦。最后也就没有管那么多 交货。。  我是这样做的,在烤箱 烤了半小时 然后在BGA上位放好,显卡与北桥之间用一块小吕片隔开(小吕片我是用光驱壳剪的)主要是把上部加热器的热风挡开(要立起来放,和主板承90度的角), 北桥下面的红外加器不要开,(我用的是三温区的BGA,二温区的BGA也可以试试)最主要的是温度:220度左右 反正别上显卡爆锡出来的最高温度 下面的温度可以高一点点。时间嘛,我的BGA  220度的时候是40秒。这就是我修T60显卡的方法,目前成功应该有8台 目前这样修的还没来找过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拿来。我想轻轻的加焊一下的朋友们也不少吧!

网友:
还有一次别人取下来重做过,拿到我们这里来返修。我们修了之后还是要返修,我觉得和630显卡一样修不好。。

网友:
有电子哦,学习啦!!

网友:
我也用过这办法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行不通

网友:
只能说一个月内返修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关键是显卡下面的胶,不知楼主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