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损坏,表现奇怪,求助

楼主(2011-04-13):
方正笔记本集成VIA有线网卡VT6103L

问题是,不插网线桌面右下角也显示个黄问号,插上网线也上不了网,

接上路由器,路由器相应LAN口灯不亮

网卡驱动啥的都可以正常安装

手摸网卡芯片烫手

救助各们老师能不对对照R511的电路图第31页帮着分析下是哪的毛病?

网卡芯片内部短路了?还是相应的小件短路?

网友:
网卡坏了,网卡发烫通常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个试试吧!网卡内部坏或者缺工作电压都会发烫的、

网友:
网卡发烫一帮是坏了/。

网友:
先换掉网卡芯片,然后测旁边有没有电容短路的.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
还是要找图,看是缺电压,还是短路

网友:
不用想,网卡内部有短路,拆掉换了

网友:
我的本意是问下除了网卡还有哪种可能,尽量先换其它的,

实在不行再换网卡芯片

网友A:
网卡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型号?

VIA的VT6103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