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15GV-M10 跑EO

楼主(2011-04-13):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精英915GV-M10主板,诊断卡测试跑C1--EO就卡住了。个人认为是内存检测不过去,内存电压1,。8V,BIOS也刷了。

网友:
看一下内存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E0”是内存部分故障,你刷了BIOS,电压也对,你换内存试过没有(另外一条或是另一牌子的)?

网友:
VTT_DDR,第119,120SMB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北桥正常不啊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旁边的一排电阻阻值,我看到基地孙老师的视频教程里有实例,是一个排阻阻值变大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查下238PIN的SPD脚有没有3.3V电压.没有就不对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内存槽的238脚啊。。

网友:
915用的是DDR1,还是DDR2哦。ddr1 1.8V不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内存槽的238脚啊。。

915的主板好像都是一代槽子    如果我没哟记错  那一代槽子应该是只有184脚吧  238脚在哪里去测呢   呵呵  哥   你太搞笑了   呵呵呵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呀,915的板子1.8伏肯定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楼主么,如果你不是,请问你怎么就能判断他的肯定是一代的槽,而不可以是二代的内存槽呢,915芯片是可以支持二代内存的好吧。如果你没看过915的主板上二代内存,哪说明你要不没留意观察,要不就是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楼主么,如果你不是,请问你怎么就能判断他说的肯定是一代的槽,而不可以是二代的内存槽呢,915芯片是可以支持二代内存的好吧。大部分为一代和二代都有,四个槽子哪种。如果你没看过915的主板上二代内存,哪说明你没留意观察过。

网友:
回复楼上的楼上
你是楼主么,如果你不是,请问你怎么就能判断他说的肯定是一代的槽,而不可以是二代的内存槽呢,915芯片是可以支持二代内存的好吧。大部分为一代和二代都有,四个槽子哪种。如果你没看过915的主板上二代内存,哪说明你没留意观察过。
回复的时候 提示 内部错误,就多试了一两次 结果就这样了 回复了三次。 希望不要被认为恶意灌水。

网友:
精英主板你最好不要信代码,上喇叭显卡,接触不好精英板会跑E1,不是SPD出错

网友:
内存系统电压 2个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