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过显卡板芯片是G86-703-A2的芯片

楼主(2011-04-13):
这个芯片刚做了BGA加热后拿下来查是0欧的组织,等温度冷了又有6欧的组织,开机电流上到0。6保护断电,机子是华硕A8换一个显卡板是好了。妈下来从新植过球。是芯片本身坏了吗。
华硕

网友:
换个芯片或者先把芯片摘下来看是不是掉电啊

网友:
A8的显卡 烦得很,经常返修

网友:
刚加热后,阻值变小是正常的,可为0感觉有点不正常。

网友:
这种型号的网卡很容易坏,可以换一个改良版的显卡G86-771-A2

网友:
740也可以用的

网友:
看对地阻值应该就有问题了呀

网友:
因该坏了吧

网友:
没这么低吧

网友:
重新换过看看吧。。。我想应该不是显卡went

网友:
开机测显卡板后边电容的供电 看有电没

网友:
电子元器件会受温度的影响的,最好换一个改良的771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