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看下啊

楼主(2011-04-13):
我的电脑网页上注册的账号如51等不能登录啊,其它打开网页都正常,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别的电脑登录正常

网友:
把IE恢复下,并清除临时文件看看!

网友:
应该是ie问题  恢复一下 或下新的 做系统

网友:
浏览器的问题,  代理服务器的设置你修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