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主板模拟信号坏

楼主(2011-04-13):
昂达n61gt主板模拟信号部分没有显示,不管插外接显卡还是集成的都没有显示,dvi是一切正常,郁闷中,是不是门电路74hc08d问题,没用同型号的换,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

网友:
数模转换电路故障,不是门电路。外接显卡VGA没有显示?缺电源吗?

网友:
你可以用7409替换的 是与门就可以的把 你可以百度搜下  我昨天也修到过一块 我的是集显不显 独显显示  就是74125坏了  我换了一个就好了  你的可能是北桥里的显卡模块坏了   你先换了再看  你那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打下北桥发来的行场信号有没有 有的花在看7408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有的话就是7408坏、

网友:
LZ的问题跟我差不多.我现在是集显有信号输出,但没显示黑屏.外显也不显示.换过7408.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