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2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1-04-13):
板号神达8624,此机进水,进水部位在W83L951D附近,拆机将进水部位清理干净,上电,待机012A,不触发。摸ISL6232发烫,马上更换一个好的,待机正常001A,触发亮机了,心里觉得很高兴,马上装机,上电池才发现不充电,于是拔掉适配器,单插电池却不触发了,原来还有故障,又拆机,继续检测,既然进水部位在IO附近,于是换了一个W83L951D,可结果还是一样,没办法慢慢查吧,既然用适配器能开机,说明主板没有太大的问题,怀疑应该是某个小件烧了,查了一天也没有查出来,也没敢动南桥。第二天来接着查,从网上下载了图纸,插上电池测IO的供电,从电池口开始查起,
由图纸看到BATT_V是电池的供电脚,由BATT_VR61D3转换成+VDD3S_KBC
在主板上找到这2个元件,测R611端和2端电压都为0V,往前继续找到了PR40PR41,再测PR402端也为0V,测PR401端有12.8V,可以肯定PR40坏了,由于没有找到阻值相当的,随便找了个500欧的换上,居然开机,可是是自动开机的。插上适配器后还是没有认到电池,没办法又找了一个阻值一样的换上,单用电池正常开机,进系统,电池认到了,也显示充电中,心里非常高兴,以为终于修复了,关机点“重新启动”却还是不亮机,所有指示灯都亮。于是点了一下“关闭”,关闭后再开,又正常显示了。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必须选“关闭”,再开才能亮,选“重新启动”就不亮机,就这样吧,不查了,跟客户说清楚,客户也同意了,交机完毕。

网友:
   哈哈,建议楼主每次写完把帖子写完。把图纸传上来、、随着思路走、、学习效果会更好

网友(点评):
接受你的建议,这几天活少有时间写。

网友:
哪位朋友有明基R42小板图纸啊,请给我一份,谢谢。小板上面是系统供电ISL6232。

网友:
虽然简单,但看来楼主的电路功底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1-05-20):
499k换成500欧,差别也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