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的温度

楼主(2011-04-13):
Hp的机器的温度怎么控制?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是发热量大,没的控制的方法,要想能多用一段时间可以换个改良版的显卡效果还可以,其他地方如果发热量大那就没的办法

网友:
改良版显卡·加铜片··改风扇常转

网友:
风扇一直转,好吗?

网友:
改良版的显卡,现在都是那些假的,没有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