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CRT亮一下就黑,拍一下就好了?

楼主(2011-04-13):
有个客户跟我说,有个CRT亮一下就黑,拍一下就好了?

网友:
检查电源部分和行输出部分电路是否有虚焊。

网友:
有东西虚焊

网友:
欠拍!检查完毕!

网友:
楼上真幽默

网友:
仔细检查吧肯定是虚焊了

网友:
虚焊了 CRT常见故障

网友:
查电源和二次供电部分, 有虚焊

网友:
灯丝供电脚虚焊,TCL21寸的常见,场块也最易产生虚焊

网友:
这个一定是虚焊了,大家伙关键要指点一下在什么部位,就好了。

网友:
有地方虚焊了啊,检查一下了啊

网友:
把现象说清楚,灯丝亮吗?各种电压,信号什么情况,不知道就大面积补焊,尤其是大功率器件,检查插接件

网友:
里面有虚焊,我记得老师给我们说过

网友:
检测电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