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USB供电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4-13):
大家莫回贴了,,,我直接把5、7、8三脚一短就完事了,我是怕它是5V稳压管,所以来问问。只是个开关管的话,当然直接短掉就是了。谢谢楼下几位

网友:
可以不用管他,直接把输入和输出连接上也可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看图纸、、输入和输出连接一起就好了,控制不管它

网友:
谢了,险连了,好象主板会少一个USB电流检测功能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到5v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在小板上?小板的话我没办法了
我翻出大板,找了半天没找到U1。

网友:
看电路图应该清楚

网友:
是3526 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