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上的PG是谁发出的

楼主(2011-04-13):
CPU上的复位是南桥通过北桥得到的。
那么其上面的PG是谁发来了,在谁的前后。
有一块板,PCI PCI-E上的复位针,老是有电压跳动。能测到各点时钟。CPU上测不到PG的电压。
PCI 14脚对地只有60欧(正常应该是80欧以上吧)
这能确定是南桥有问题吗?
七彩虹断剑 G31的板。

网友:
CPU的PG是在系统电压PWROK和CPU的核心电压正常以后输出的VRMPWRGD再南桥内部相与以后输出来的,南桥的可能性大 哦

网友:
也是南桥出来的啊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
电源第8脚PG通过门电路复位到南桥,IO,BIOS,电源管理芯片。
南桥得到复位后通过门电路一路复位SATA IDE LAN 1394 PCI;二路复位AGP/PCI-E 时钟 北桥(北桥接到复位后,复位CPU);三路复位CPU座;四路复位音频;五路复位IO里的KB接口。

网友(点评):
书上的东西都被你背熟了!?

网友:
A14测完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短路就是南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对地阻值430。

网友:
哎。。。。。。。。。。。我也不明白

小门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得到atxpg 和vrmpwrgd才会发出cpupg。

网友(点评):
ATXPG和VRMPWRGD逻辑相与,产生复位,南桥发出CPUPG,需要ATXPG吗?,我找了半天的资料也没找到,你如果在基地的话,直接问一下饼哥吧

网友(点评):
中午回到家,看了在基地的笔记本的笔记,是ATXPG和VRMPWRGD在南桥逻辑相与,产生CPUPG,经延时发出PLTRST#,

网友(点评):
atxpg最先就送到南桥,可能要等待VRMPG吧。

网友(点评):
您说反了,VRMPWRPG,在ATXPG之前

网友:
usb 对地阻止正常 南桥没问题 可能是 南桥还没有具备开机条件 看下哪个信号没到位。

网友:
南桥开机需要哪些信号,给大家讲讲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VSB,3Vbat,rtcrst#,32.768,RSMRST# INTEL的,NV的需要得到3VSB,25M晶振,RSMRST#

网友:
有的是从电源(ATX)直接给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上的PG,是由南桥发出的,南桥收到VRMPWRGD,延时发出CPU-PG,这中间需要ATXPG逻辑相与吗?还真有点迷糊,ATXPG与VRMPWRGD相与发出复位的,希望饼哥看到,指点一下
中午回到家,看了在基地的笔记本的笔记,是ATXPG与VRMPERGD,在南桥中逻辑相与,产生CPUPG,延时发出PLTRST#,主板中,和笔记本的南桥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这么乱呀。伤心!!!

网友:
不懂哦!!!谁能 详细的 解释下么

网友:
期待饼哥看到来解一下众惑

网友:
就像时钟的PG,VTTPG首先送到时钟,可时钟还要等待VRMPG来拉低这个电压才会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路过。
楼主没说PCIRST#是否正常哦。
南桥得到PWROK和VRMPWRGD后发出CPUPWRGD。然后延时发出PLTRST#再接着发出PCIRST#,北桥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

网友:
回复 网友D:

PCIRST#
测得PCI复位上老是有电压跳动,2。5-3。3-2。5如此循环
IDE第一脚也有电压跳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假负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上假负载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负载上无PG信号电压。

网友:
复位跳动正常吗?,应该是点重启才有3.3-0的跳变吧。联想主板好象重启没有跳变

网友:
比较棘手。
看下全板电压时钟是否正常,不要波动

网友:
电压时钟都没有跳动。我重点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