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开开我这样修对吗

楼主(2011-04-13):
一款老式笔记本开机无任何显示 连指示灯都不亮 说是谁的 我拆开后测的公共点无电压 而保护隔离电路中二极管后有电压 我于是从二极管后飞线到公共点前端 结果试机正常 请问大家我这方法对吗

网友:
   呵呵。。也许正确、、有的机器好像这样飞了后貌似不能充电、、、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电池好像是用不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很巧 他的电池以前就不能用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不是很明白 是吧隔离电路毁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护隔离在没有电池的时候,不起作用的,可以从电源口直接到公共点,这只是在这台机子上而言,也许在别的机子上这样飞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保护了 好像

网友:
只要能亮机想怎么修怎么修。。。只要客户满意,我要是你我会换个二极管。

网友:
还是换个mos管吧,起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
这要看电路了,如果电源电池都插上,电池的隔离管也导通的话,问题可就。。。。

网友:
呵呵,能弄好就行1!

网友:
对的 能用就行 不过这样搞挺大胆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前后不超过5个原件  、应该好找损坏的原件的 !

网友:
还是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