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TM/S

楼主(2011-04-13):
接到客户一块华硕P5SD2-TM/S,看着像品牌机的主板。上电短路,第一反应应该是12V短路,于是拔掉四芯12V供电,上电,能加点了。于是确定是12V短路。查12V供电上管,发现没有短路,奇怪了。这种板子一般都是上管其中一个有短路的。根据经验,把三个上管都拆下来量,发现其中一个轻微短路,从料板上拆下,换上。开机,OK了。小弟献丑了,希望能给新手点帮助

网友:
是数值变小了吗 ????

网友:
短路不上电,拔掉4芯12V供电能上电,就一定是四芯12伏短路吗?我也有块主板这症状,还没修好

网友:
对我这种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VCORE 上官击穿 修到过很多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上管短路就造成这个故障吧,我今天就碰到个,换个电阻才好的

网友:
管子坏了 并且一般说CPU电源芯片也是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