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打印复印机奇怪故障

楼主(2011-04-13):
     昨天接的一台联想m7205打印复印机,当时的故障是打印颜色浅。兄弟们在擦拭激光器部分后试机颜色是不浅了,可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无论是复印还是打印测试页,打印出来的字在A4纸上整体偏右大约两厘米,没有别的问题。以为是在擦拭工程中碰到了反光镜并使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可是经过我的自细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不对。所有 的镜片都是由螺丝固定好的。想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也不知道怎么进入,哪位朋友清楚的话请能够给予提示

网友:
仔细看一下动过的地方吧,一般上面有定位的标志,确定起始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他的 激光器

网友:
照片左侧你看一下,有没有移动,或变形的

网友:
没有变形的东西,也没有动任何螺丝,就是图中所标的地方有活动间隙,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里,如果是应该怎么调整
我已经调整过镜片了,可是打印的测试页还是老样子,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朋友,可以加你好友吗,我的QQ是920435706,飞人科技,工作号

网友:
是不是透镜装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朋友,透镜没有动啊

网友:
那就是那六角的转子,是不是移位了!

网友:
                       等厉害的高手来

网友:
那就整体把纸放在偏左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事就是这样告诉客户的

网友:
BD 镜的问题

网友:
左下角的镜片装反了,掉个方向

网友:
哪位兄弟有这个的电路图呢,谢谢

网友(2011-05-28):
激光器歪了吧

网友:
我觉得是你把激光器装上去的时候没有安装到位 使走纸机构和激光器有了位移

网友(2011-06-27):
估计是你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小问题

网友:
按住菜单/功能键开机5秒以上。就可以进人工厂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