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HP5200主板,USB接口,谁有电路图,提供一下,谢谢!

楼主(2011-04-13):
HP5200主板,uSb接口坏了,并行口是好的,谁有电路图,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LZ,HP这东西和EPSON一样,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坏了,在外面你也很难买到配件换

网友:
哦,谢谢啦,只能买个新的主板了

网友:
并口能联机吗?接个USB转打印口的转换器。修过的USB口损坏的主板,只要不是USB直接进SoC大芯片的电路,一般都是能修复的。

网友:
哈哈,5200 hp 机器接口坏了,一般都更换整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