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M不开机

楼主(2011-04-13):
一块联想845GV-M不开机,测各脚供电阻止正常,CPU 供电场管也没击穿,83627THF的IO,跳线测68,67,73,72,各脚都有正常的电压或电压跳变,可就是不开机,强制加电也不上电,本人菜,望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开机三级管呢

网友:
强开都不上电,测下ATX的3.3V和5V 12V的对地阻织.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都看过对地阻值正常,电源的14脚也被拉低了,可就是不开机,也就是说强制开机不行,3.3V  5V  12V  对地阻值对地也正常,那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晶振 南桥 开机键 有没有电压3.3V 有没有待机、是否短路等!重点查这些!

网友:
看看BIOS 跳线,是不是连错了。

网友:
跳线帽对吗?否则南桥挂啦

网友:
如果跳线没有错的话   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BIOS跳线对吗?晶振好的吗?干南桥把

网友:
431的背面有连个分压电阻,是RMRST#信号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块板子这种情况!!!后来看到USB供电那条线的三极管烧坏个 换上可以通电保护。。后来查了下是靠近USB接口哪的哪个三极管坏了 去掉开机正常啊!!!我开始换了IO  n个没好!!我也是新手不懂理论和看图!!修多了 碰巧的 !!!

网友(点评):
谢谢大地先生,果然是这样

网友:
USB 待机5V 短路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这块板子这种情况!!!后来看到USB供电那条线的三极管烧坏个 换上可以通电保护。。后来查了下 ...

呵呵 修好没的吗!!!

网友:
应该是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
不开机一般就查2部分
南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32.768    待机电压   RSMRST#
触发电路:PWRBTN#  SLP_S3   PSON#

网友:
谁有这块主板的bios 程序 我有一个是读不过bios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
想刷一下没有 大家发 来 谢谢

网友:
应该存在短路。

网友:
理一下+5V线路

网友:
应该是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