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两个电容PC7、PC14的作用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1-04-13):
如图:两个电容PC7、PC14的作用,系统供电电路。

网友:
电路单元太小了,放大一点范围才好分析!!

网友:
部分图和全图都上传了

网友:
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
应该是自举。

网友:
自举升压推动MOS管的G极打开

网友:
PWM芯片自举电容一端接二极管一端接输出起升压作用

网友:
哪位老师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点评):
论坛有很多关于自举升压的帖子,你自己搜索一下

网友:
自举升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PD2是升压二极管,分别接PC7、PC14这2个升压电容,这样在芯片的18脚和25脚就可以得到9.5V和8V的电压来推动2个上管工作输出3.3V和5V。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芯片是MAX1902吧。这2个电容在电路里极其重要。如果他们顺坏或性能不良可以表现为不开机或触发就掉电。

网友:
是MAX1632,另外请教假如没有两个升压电容,18脚和25脚的电压是多少呀(4.5V,3V吗),我是新手,最近刚接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4.5V,这2个芯片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学习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这种电路,要是出问题我一般先是测MS管的G,S极有没有波形,再BST,VL,就是那升压二极管两端电压,再ON,再VIN,VREF再AC检测。

网友:
耦合,消振

网友:
是升压电容

网友:
升压电容,这两个如果有问题芯片会工作不正常的。有时候修系统供电的时候会去测试它的

网友:
自举升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