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5F 无CPU电压 怎么修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13):
(无正文)

网友:
台式的图纸不好找,没CPU电压先查下其它电压有没有出来啊.内存,VTT,还有南北桥的电压.这些都出来的且正常了在查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VCC VID组合吧.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都查过了  芯片也换了   底座加焊了 还是没电压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