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进来看看,为何屡烧EC WPC8763L?

楼主(2011-04-13):
板号:TIBET MB
故障现象:不触发
接维修电源,电流为0.3几  ,MAX8734A很烫

查芯片的供电正常,最后发现25pin 的3D3V_AUX_S5没有电压,测量25pin对地有短路,查25pin外围元件,最后发现EC WPC8763L内部损坏把这个电压拉低了,拆掉EC后在测量对地不短路了,上电 测量MAX8734A的25PIN电压为3.3V也来了,可是换上一个新的EC后马上就烧了,在测量MAX8734A的25pin对地短路,晕啊~ 测量EC外围元件没有明显短路,为何烧EC呢?没有思路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该如何修?谢谢
在去年一个同样烧EC的故障没有修好,今天又遇到了,极度郁闷~

网友:
图纸免费下载
http://shuaxin.org/HP%20V3500%20AMD%20MCP67M-A2%20tibet.pdf

网友:
没有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
上次修到 BENQ  S41,来是 不 加 电,量3VA对 地,为8734A, 和 PC87541,拆掉 87541后,阻值正常,连换了4 个EC,换上一 个通电 就烧一个,在烧了 两个旧的和两个全新的87541后发现 是 第9脚反馈电路一 个0欧电阻损坏,有图为证 就是PR116变成无穷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你的帮助,我明天在认真查查看

网友:
不要上EC  直接测25叫 看电压是否正常,我碰到过REG3电压高烧EC的 ,但是偶尔才能测到

网友:
I/o容易坏啊

网友:
同样都遇到过啊,我的没解决 期待答案!!!

网友:
后面肯定有电压短路的,这个机器我们以前在工厂修的很多的

网友:
我也只是猜测:是不是IO短路,连带着把MAX8734,以及MAX8734A的25PIN的滤波电容都烧出问题了,把他们都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
无非就是过压过流烧的 查外围元件

网友:
晕,我在工厂怎么没有修到过烧EC的板子哦.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着重查一下

网友:
我这个板子反馈脚 7pin和9pin 是直接接地的,没有接反馈电阻,有点郁闷,看图

网友:
肯定是供电电压过大才会烧的吧

网友:
呵呵,做维修就得心细。

网友:
除了供电电压太高,其它情况应该不会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