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自制开关求助

楼主(2011-04-13):
有个IBM废键盘 打算把接口剪开做个开关  可是接3.3  和   GND后开不了机子  请问怎么接啊

网友:
这个是老的机械键盘吗

网友:
谢了  哥们 成功了  没看着英文

网友:
想解决什么问题?触发测试数据吗?

网友:
找个台机上的开关会更好用

网友:
把键盘那个接口弄断  上边安个四腿开关  测机方便

网友:
主要还是用键盘开机不好测东西  自制个开关就好多了  大家都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