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科U盘8G 驱动器未格式化需要格式化 怎么能恢复里边的数据呢 急急

楼主(2011-04-13):
一个朗科的8Gu盘能识别 就是打不开 提示未格式化 需要格式化 我想要里边的数据 怎么能弄出来       注明:文件系统:成了RAM格式 各位老的帮帮小弟 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
我用EASYRECOV 这个软件恢复出来 word excel 文档都打不开 (提示word 无法启动转换器mswrd632)

网友:
用winhex搞,只要会用的话,一分钟内搞定,可惜我用的不精

网友:
同志们啊以后重要的文件,可要多备份几个。不要太迷信U盘了,我可是深受其害

网友:
用chkdsk/f 这个命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