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R23E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4-13):
此机B+电压正常,开机按键处有3.3V,待机控制IC是LTC3728LX,由于次IC是第一次接触,只能测23脚VIN有19V,另PU6输出的+5VA也有,3.3和5VSB阻值也正常,不知3.3和5VSB是触发才有还是不触发就有的,请修过次板的同行指点

网友:
此机的3.3和5VSB可能是触发后才产生的,刚才测+5VA和3.3VA都有

网友:
EC芯片CB-1410QF供电脚是90和126脚吧,这2脚上都无电压,这个板的VCCA是哪里给的呢

网友:
先看下开关上有没有电压!再往下查

网友:
查下上电时序

网友:
CB-1410QF供电脚是90和126脚吗,如果是请问供电是多少

网友:
终于修好,原来是PWRON与PQ5之间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