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怪问题

楼主(2011-04-13):
有个机器,网卡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我加焊了一下,不知是否稳定

网友(点评):
稳定不稳定你自己试啊,在这里问什么,不稳定的话再来问

网友:
装WIN7系统可以用

网友:
是否和静电有关?

网友:
南桥,网卡都要考虑哈

网友:
有可能芯片本身不太好了,出现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
网线的接头好吗

网友:
尽量都用独立的

网友:
      网口问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