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1-04-13):
请问这是电容么
上面写的是
8Xeb
请问这是多大的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
看数字似乎是 1200微法,4V耐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张先生回答,我就困惑在是122还是1200了

网友:
这种电容也叫钽铌电解电容器

网友:
是1200uf..........4v

网友:
富士通的固态电容

网友:
固态电容  看样子应该是4V  560的  前几天我刚换了一块那样的电容

网友:
这个不是固态的吧??

网友:
有可能是偽電容,看似坦質電容,內殼卻裝著電解電容...

网友:
固态电容,,不爆的

网友:
不是不爆而是从里面爆。。 外面看不出来而已。

网友:
固态电容  ------

网友:
这个电容,比普通的电解电容,耐用,还要稳定一些

网友:
张先生真是知识渊博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 现在很多主板上都用到 至于爆不爆难说 时间长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