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 加电不显

楼主(2011-04-13):
接机,加电 电流0.9-1.02 插不插内存一样 各电压都出来了 拆机时风扇很胀 加焊显卡 ATI M52-P 故障依旧 哪位师傅遇到过 帮帮我啊

网友:
加焊北桥,这类北桥空焊居多

网友:
看电流有没有摆动。或者用检测卡看代码

网友:
学习中。。。。。。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电流有明显的走动吗?你上面挂出来的电流是一开机就这么高,还是??如果一开机动都没动就这么高,那就说明完全没有跑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965的北桥空的多吗??请不要灌水

网友:
那应该是没过内存,楼主可以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买了块显卡 还没到 换之前加焊下北桥看看吧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资料啊。

网友:
做下显卡吧,有时候显卡也参与了加电的情况的。

网友:
这可能是北桥空焊,也不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可以根据诊断卡的码看看啊

网友:
这两天遇到 好几台ATI 显卡  加焊都不成功 重植株也不行,没有换就不想搞了 难道A卡容易坏吗  很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呀!我现在也遇到了一台联想旭日420A的机器和你一样的问题。电流基本上没有什么跳变,直接就上到了0.9几!换过北桥,也加焊过显卡。但是机器还是老样子,一点起色都没有
希望各位指点迷津呀!急求中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想看看怎么修好的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  明显是不跑内存或CPU没跑完 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先确定好是U没跑完还是根本不读内存  然后再修  貌似这类故障北桥引起的较多

网友:
这个是可以看到代码的,看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啊 我的也没搞好

网友:
看看电流跳动了几下,还有代码有跑了几位。先用假负载测试CPU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上不上内存一样,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