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关机

楼主(2011-04-13):
碰到个板子,忘了什么型号的,一切正常,关机后风扇还转,不能强制关机,问题不大,客户不修了,反正碰上了,想问问大侠们:怎么回事,该检测哪里?io么

网友:
先把PCI上的设备卸下来再看看 上次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拆下独立声卡就正常关机了

网友:
如果是主板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是I/O问题,或者BIOS.

网友:
能问下 如果是BIOS的话要重新的刷BIOS吗?

网友:
这种问题也碰到过,当时也没解决,如果是BIOS的问题可能要刷BIOS

网友:
z这样有用吗

网友:
电源线拔了总可以关机    呵呵

网友:
  这样的没有碰到

网友:
换个以前早一点的系统装上,是电源管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的主板吗?NV关机非常严格的,要按关机时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能强制关机吗?如能将PCI上的东西拔下来看看能关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说过了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看是什么板子  我遇到过的 排除其它硬件的问题后 不是IO就是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难,换个电源

网友:
跑开机针线路 会有一个三极管   一般三极管坏了就强行关不了机了  如果不是 就是 I/O或是南桥了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过,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 不过没解决

网友:
从绿线反过来向回查。

网友:
我遇到过,关机了以后风扇一直转,整段卡没有码 灯都是亮的,最后托了一下IO   好了。。不行的话 查 PS-ON#信号。

网友:
之前我遇到的是不能重启.能关机..是换了南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