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4411s无待机求解?

楼主(2011-04-13):
今天拿来了一个惠普 4411s,原因主板进水,拆机后发现smsc-kbc1091针脚个别处氧化,用洗板水清洗后加焊,还是没有待机,然后加焊电源管理芯片,无果,求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有图纸啊,对着图纸查吧,我的也是进水了,开机没有3V5V后继电压

网友:
把被腐蚀的东西都换掉先

网友:
检查公共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共公点有电压就不会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今天4411S进水的把 北桥烧了 还烧了 供电芯片  MOS管等  郁闷

网友:
这种属隔离电路故障,应该好修的,关键是楼主是否能看图纸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该换的就换,另外,测量一下公共电压正常否。

网友:
楼主下图纸,先看看3v 5v电压出来了没有,要是没有看看主电压有没有到芯片上,还有开启电压有没有,这些都要查看的

网友:
你还是看看,主板有没有腐蚀短线的什么也不测就求助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试,你是不是用的可调电源试的

网友:
有短路吧,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