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MS-7260)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1-04-13):
V星K9N(MS-7260)主板不复位,检查是桥供电的1.5V电压为0V。MOS管、运算LM358没问题,只是LM358的正相输入3脚为0.3V ,显然不正常,往前查到Q21的D极也是0.3V,Q21、Q22、Q25也没有坏,VCC5V-SB电压正常。MS-6换过也不行。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桥供电1.5V是由运放控制MOS管产生的,它的前提条件是MS6正常工作后发出1_5Vrev电压给运放的第三脚,然后SLP_S3#和VCC_DDR要同时为高电平

网友:
跑一下线路。